虚心请教共模电感用法

楼主(2009-04-22):
请教共模电感用法
对一组正负电源进行滤波,共模电感应当加在V+和V-之间,还是用两支共模电感分别加在V+与GND和V-与GND之间?
哪个效果好点?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A:
对这样的供电方式

共模电感加在V+和V-之间,什么用处都没有。
加共模电感目的是“切断”电源与用电部分的联系,现在GND并未“切断”。

最好是自己绕一个三根线的共模电感。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B:
使用“共模电感”的前提是,来去电流“等量反向”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指点

网友C(2013-02-27):
共模电感 两端的地 是否需要划开? 主要是想吃掉电源上的共模干扰?是否需要两端接上X电容

网友D(2019-03-08):
首先,对于滤波,你说的并联是电容的接法,电感应该是串联。
其次,共模电感,目的是滤除高频共模信号,让低频信号通过。
第三,在电源ACDC电路中,如果接在V+V-,且电感量不大,相当于220V短路。接在V+V-对地,一样是短路。
第四,共模电感滤除的是高频信号,如果在运放输入,本来需要的就是低频信号,确把信号短路了。确把高频共模信号送进去了

网友E(2020-07-27):
引用 网友D:
首先,对于滤波,你说的并联是电容的接法,电感应该是串联。
其次,共模电感,目的是滤除高频共模信号,让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