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9-04-24):
请问这个恒流源的输入电压可以是110V的吗?采样电阻的功率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字太小看不清

运放和功率管是同一电源吗?

楼主:
...

运放和场效应管不是同一电源,场效应管上面的电源为110V,采样电阻R的功率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恒流源

我其实是想做个输入110V,输出为2A的恒流源,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能否满足要求.请大虾们指教下...

网友B:
一个运放就够了.

网友C:

相位有问题,采样回路的输入阻抗会影响精度

楼主:
相位有问题,采样回路的输入阻抗会影响精度

刚才没说清楚,是输入直流110V.

网友B:
直流 相位 ?

糊涂了, 你两个马甲啊.

楼主:
恒流源电路

回楼上的,我就这个马甲...呵呵
---------------------------
看样子我这个方案好象有问题...如果用TL431和三极管可行吗?

楼主:
tl431

请问,如图,tl431的参考级和阳级的为什么不稳定在2.5V?而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我做的实验)。

网友D:
因为R1上的电压达不到其内部基准的电压值

3055的放大倍数很低,R3提供的电流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输入电压是110v

to st.you:TL431数据手册上介绍的应用电路(恒流源)就是这样接的啊,好象没有提到TL431内部基准的电压值和外接的这个电阻有关系。

输入电压是110v,为什么仿真可以达到要求,真正搭电路就不行呢?R1两端的电压还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网友B:
431已冒烟了吧。

楼主:
too gao。。

没有冒烟,r3有点变色。。。

楼主:
恒流源

输入电压是110v,为什么仿真可以达到要求,真正搭电路就不行呢?R1两端的电压还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网友E:
431坏掉了?
431耐压没那么高。。。若 这样弄```先给431加稳压管或先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