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容性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BOOST电路,
输入12V,输出24V,我使用阻性负载200W没问题,
可是容性负载(灯泡),连140W都带不起来,连上负载输出只有12V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各位大大请赐教!

网友A:
灯泡启动电流十分的大

要能可靠启动,你得先有带一个1500W的负载的能力

启动的大电流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电感饱合,可能危及开关管,二是过流保护锁死.

第一点,需要在12伏到24V接一个二极管,启动电流由12V提供,第二点,改软启动

网友B:
灯泡可不是容性负载

是纯阻性。
不过,灯泡的冷态电阻很小,大约不到热态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