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测试纹波,为什么用示波器不同衰减档测量,值不

楼主(2009-04-28):
如题,DC-DC电源芯片,带载测试,探头选用x1测量时,纹波40mV,换用x10衰减档测量时将近300多mV。
对应示波器选用x10衰减的时候已经换成x10选项了,不存在参数设置的问题。
x10档探头补偿也已经调整过了,不能明白是为什么,按道理衰减档选用应该相差不大?谁能解释一下的?

网友A:
波形是否相同?

如果波形不同,那就是你的示波器衰减频率响应太差。

网友B:
因为示波器的x1档的带宽仅6MHz左右档

    而且x1档有近100pF级别的输入电容,高频测量必须用x10

网友C:
正常

说明你的电源高频噪声很丰富。
示波器X1.X10档输入电容不一样,一般X1档输入电容有100P,输入带宽20M,X10档则很小,

网友D:
混淆话题了吧?楼主说的是示波器档位还是探头衰减?

网友C:
没有混淆话题阿

正是因为他的电源有丰富的高频噪声,而示波器x1档输入电容大,滤掉高频噪声所以测出来的纹波小,而x10档输入电容很小,所以对高频噪声衰减小,测出来的纹波就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基本搞清楚了!
几方面原因:
1,探头x10档和x1档的输入电容确实不一样是原因一,x1档衰减的输入电容为90P左右,所以两者看起来波形有区别;
2,因为电容的原因所以波形看起来不一样,也因为电容衰减的原因,外界的干扰对其的影响就更大,测出来的纹波就高;
3,示波器探头上的地线连接位置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根引出来的地线较长(其实不算长),但接地之后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环形回路,所以在x10档的时候因为第2的原因,稍微有一点干扰进来就会使得纹波很大。

现在解决方法,用x10档测量,将那根地线拿掉不用,直接用示波器探头的金属地裸露面接触测量地,测试下来纹波变化不大,基本稳定。

现在有疑问的就是,同样都是开关电源DC-DC,另一个方案的采用的测量方法就是原来那根地线的方式,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这个方案的DC-DC测量下来地线的影响很大,难道是两者开关频率的差异?

楼主:
再发一问

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要求采用x1档测试纹波,输入电容大,高频滤波多,但是没有衰减;
而采用x10档,输入电容小,高频部分的滤波较少,但有10倍的衰减之后再到示波器。
哪位说说两者测试的优劣?

网友E(2010-11-03):
原来如此

网友F(2012-05-23):
先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