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带电?

楼主(2009-05-03):
今天组装仪器时,碰到外壳,被电了一下。我用的开关是三引脚的带灯开关。发现,当开关未打开时,机壳带电,开关闭合后,机壳反而不带电了。
测试机壳和火线以及零线的连通,发现:机壳均不和火线、零线相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开关接到零线上了

楼主:
检查了一下,确实如此。

能解释一下原因吗?开关接到零线上后,机壳和变压器外壳都带电了。可以理解为火线导通了,但零线没有导通。但机壳为什么会带上电呢?火线并没有和机壳相连啊。

网友B:
感应电。类似这种金属壳的东西建议用三眼带地线的电源插

此类电器不仅需要火线进开关,而且外壳须接地线。

网友C:
接地

也可以就近接地,解决这一个问题

网友D:
正常的很

内部电路与壳体的寄生电容或安规Y电容造成漏电,很难完全消除,只有把机壳就近接地,让人与机壳和人附近的大地构成一个等势体后,没有电流流经人体,人就不会触电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所以充电器的无Y设计,才会吃香,虽然成本反而比有Y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