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源纹波大,求助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09-05-04):
现在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是DC12V---30V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1A:

现在的情况是输出纹波有500MVP--P,严重太大.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4181929852.pdf

网友A:
一般地说

1、输出电容不好,考虑用多个并联。
2、电路板布线不合理。

网友B:
nihao

多并联几个电容,用磁屏蔽电感和电容制作LC滤波

网友C:
加一RC电路

加一RC电路

网友D:
你这是开关电源吗?

楼主: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没什么用呀.在输出,输入端加电容,对纹波影响不大呀

网友E:
大概计算下,加个合适的电容应该可以

楼主:

加电容还真的不行,减电容也不行,问题很怪怪的,难道是PCB LAYEROU问题.

网友F:
提高闭环误差放大器的直流放大倍数。

提高闭环误差放大器的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G:
看看滤波前面的开关元件输出的波形,你就明白了,
在输入12 V 输出 12 V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脉冲?

网友H:
检查滤波电感

加输出滤波电感了吗?滤波电感绕制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有图来看看最好

网友I:
TL431周边的电路没搞好

TL431周边的电路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