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uA级精密恒流源生产厂家

楼主(2009-05-05):
   需求uA级精密恒流源一台,主要输出电流值在uA级,每次调节的范围较小,主要用来测量某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现在不知道哪些生产厂家有合适的,搜了很多都没有合适的,大侠们能否提供个信息,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定制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个

比较好的做恒流源的厂家有哪些,能不能推荐一个,因为原来没有买过,害怕买回来不好使,谢谢。

网友B:
如果有可调的稳压电源(这个东西很常见)

只要输出电压够高,串联个大电阻就可以用。

网友C:
估计是测半导体硅片的

要是探针弄错了位置,高电压一击,就完了,可能恒流限压会比较好

楼主:
有合适的厂家信息没有

能否提供一些合适的厂家,现在找了一些感觉厂家都比较小,可靠性难以保证。谢谢了。

网友D:
定制

把你的要求说出来,我看看。

楼主:
回复楼上

回复undeadzhen:
   主要输出电流值在uA级,每次调节的范围较小,最好能有16个左右的输出通道,用来测量某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其他的参数的参数要求不高,对于电压输出的要求最好也能是调节幅度比较小的。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不需要限压吗?

楼主:
电压

电压输出在50v就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C:
如果各路的输出电流是同时调整的则简单许多

找个标准机箱,自已做一个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