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电路、限流电路区别

楼主(2009-05-06):
(无正文)

网友A:
偶的愚见

比如输出为10A的电路,恒流就是调节给定值,对应输出为0~10A,且是恒定的,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和输出负载变化等因素面变化;而限流就是当输出大于10A时(如负载电阻变小),电流限定在10A.

楼主:
谢谢了

感觉在原理上好像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