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型DC-DC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9-05-06):
给4.2V的锂电池进行升压,3V<Vin<4.2V左右稳定输出5V,1A,原先找到了MAX8815A,可是外面根本没的卖...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谢谢!

网友A:
要求不明确

PCB面积允许范围?温升充许范围?效率计划?成本预算?
不同的应用条件,方案造价可相差十倍以上

楼主:
34063可以吗?

34063似乎是对特定的输入输出所设计的,而我想要得是在3V-4.2V内都能稳定的输出5V,1A,效率至少80%.

网友B:
加一个场效应管扩流

网友C:
问问日本精工,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D:
有现成的模块,要么?

网友E:
上TI的网站找找

上TI的网站找一下!

网友F:
请教关于降压型DC-DC芯片的选择

请教关于降压型DC-DC芯片的选择

给4.2V的锂电池进行升压,3V<Vin<4.2V左右稳定输出3V,200mA, 主要用来驱动 光源

网友G:
嘻嘻

不知道AA3110-5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H:
1.5V的电压如何变为-7V,谢谢

1.5V的电压如何变为-7V,谢谢

网友H:
移动DVD的屏驱动负电源太气人了

移动DVD刚刚卖了10几天,白屏。查屏驱动负电源-7V没了,小件一样没坏。咋啦竟是VP77-LF驱动芯片坏了。VP77-LF驱动芯片在夏天烫啦要命,现在什么品牌,DC-DC转换电路竟集成在大块中了。你想想万一坏了,找谁。你厂家也太不负责任了,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