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频变压器设计

楼主(2009-05-06):
请问电压直流310V输入,反激式电源,UC3843做PWM芯片,有以下输出:
+12V  (UC3843供电)  0.5A
+12V(主电源)             2A
+5V (主反馈)          2A
-5V                         0.5A
-12V                       0.5A
效率取到80%,占空比最大0.45,准备用EI33磁芯,0.29线径(目前已有漆包线,可以更改)
请问变压器怎么设计?具体绕组与参数为多少?
谢谢

网友A:
网上一大把啦

获鱼,莫若获渔...

楼主:
re

根据网上算的,调试不行啊

网友B:
参考USB接口转IDE接口的外置电源

网友C:
次级自己按照匝数比算

主绕组 310*0.45/0.2*f*Ae==np
次级自己算

网友D:
这个肯定可以

初级75N,初级电感量取L=870UH   次级一圈对应1V,不行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