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推荐一个可调的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09-05-07):
输入大致在  12-20v 输出 12v左右 功率不大 2w以内就够了

要求是输出电压可以进行一些调节 10-15v之间

而且这个调节是要可以通过单片机来实现设定的,不是手调

小弟新手,求推荐个方案,最好是现成的ic,或者ic加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

谢谢了

网友A:
男儿膝下有黄金,别跪了

如果要用非隔离的就用那个电路吧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page=1&t=3316549&tp=%u60F3%u95EE%u4E00%u4E0B%uFF0C%u752834063%u505ASEPIC%u5C0F%u529F%u7387DC/DC%u6548%u7387%u5982%u4F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