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变压器最大变比限制

楼主(2009-05-10):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限制,实际上变压器总有分布电容和漏感

输出输入电压之比并不等于匝数比。
你的问题,应从变压器绕法上改进,尽量减少分布电容,分段绕制,可以参考电视机高压包的绕法。

网友B:
可以用老王的专利

多磁路变压器,可以轻松把变比做到1:1000,做1:10000也是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