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焊接电源的频率频率跟踪问题

楼主(2009-05-10):
最近搞超声焊接电源,换能器的频率跟踪有些地方没搞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我看**上说,换能器上电流最大时的频率就是谐振的频点,请问这个频点是串联谐振时的频率吗?电流最大的时候是不是换能器两端的电压相位和电流相位相等?是不是在电流最大时候或者电压相位和电流相位相等时的时候,换能器工作在最佳工作状态,振幅最大,电流谐波最小?
   谢谢!!!

网友A:
就是电压和电流同相时吧

网友B:
要看功率电路的类型

自激的,能自动跟踪到振子的固有频率,效率较低,功率管发热严重;
他激的,需要有控制环,让电路工作在振子的固有频率附近,电流最**是最常用的方法,效率高。

楼主:
进一步讨论

但是我觉得电流最大时候和电压和电流同相时候不一定是换能器的机械谐振频点,因为匹配电感是固定的,当换能器的静态电容C0变了以后,匹配电感并没有变,即使这时候调频使得整个电路谐振,也未必正好是动态支路的串联谐振。

网友C:
蚂蚁能不能把最大电流法说详细一点。

是模拟控制吗?

网友D(2013-11-07):
请问跟踪的频率精度?是否能到0.5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觉得电流最大时候和电压和电流同相时候不一定是换能器的机械谐振频点,因为匹配电感是固定的,当换能 ...

一般的换能器在在非常下载的频带内有两个主谐振点,
我记得一个感性  一个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换能器在在非常下载的频带内有两个主谐振点,
我记得一个感性  一个容性
...

我记得我当时跟踪的是容性。。。因为这样实际的效果比感性好。

当然,可能是当时的贞子不是很过关。。。

只做了一年多  没有再继续下去

网友F:
楼主担心多余了,本来就是网络谐振,只要始终跟踪网络谐振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担心多余了,本来就是网络谐振,只要始终跟踪网络谐振就可以了

得知道跟踪哪个谐振点;
谐振点可能很近啊

网友F:
楼上的肯定是做过清洗电源了,不然怎么这么问,楼主是不是要做焊接电源呢

网友F:
本人研究超声波驱动电源多年,欢迎广大爱好者技术交流,QQ:2751804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