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平衡电路

楼主(2009-05-11):
    请问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个超级电容简单的平衡电路,上面有几个小东西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大侠们,其中有电容C003(0.1uf),4R7(4.7欧姆),还有M63U和273不知道是何什么,估计我提到这几个器件大侠们应该知道大体的起什么作用吧,希望能够尽量详细讲解一下,小的初来乍到还望大侠们多多包涵~~~

网友A:
是指超级电容串联的电压均衡吗?

就一窗口比较器+放电开关

楼主:
纠正一下我的留言《平衡电路》

    我这里有一个超级电容  串联  简单的平衡电路,上面有几个小东西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大侠们,其中有4R7(4.7欧姆),273(27k电阻)还有M63U和C003(都是三管脚),不知道是何东西,估计我提到这几个器件大侠们应该知道大体起什么作用吧,希望能够尽量详细讲解一下,小的初来乍到还望大侠们多多包涵~~~
    二楼的大侠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啊~~~

    我简单画了一下一个小单元的电路,供参考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