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楼主(2009-05-12):
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我用热敏电阻来检测温度,热敏电阻是贴片的,但是从贴片厂贴回来以后,热敏电阻的阻值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25度原先是47K,但现在就变化啦,然后没有办法啦,就用手焊,但是还是有坏的,就是当用单片机检测的时候,检测出来的温度不对啦,我是用热敏电阻的电阻值来分压的,检测的是电压值,(检测的比较粗,但是当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的太大,那么检测的电压就太大啦),有没有哪位用过热敏电阻的帮忙指点一下,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温度太高损坏啦,问了一下生产厂家,说是温度要控制在180以下才可以,但是看热敏电阻的资料却说可以波峰焊也就是温度可以到280,这是问什么啊,哪位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查一下是温度的影响,还是过波峰高温引起的不可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