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VBE做基准源

楼主(2009-05-12):
如题`VBE会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虽说较小,但也影响基准源,导到我的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可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用高电压的基准,电阻分压

网友B:
PN结做基准,极其不准

结电压受电流(指数律),温度影响(-2mV/K)

网友C:
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

楼主:
我也知道`不好弄
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案做基准,431可以 稳压管也行,但在这里我的三极管`一是做误差放大器用,一是用其的VBE参与做基准。。。
若说`不说三极管的VBE话,那我的误天放大器也要换用358若是393类的。。。
线路复杂,成本增加。。。
本想用NTC来做温度补偿,但发现其效果不太好,另加反馈来控制VBE的变化,效果也不好。。。
哎`咋办咧。。。

楼主:
一个可调的线性电源的主回路。。。
发出来大家看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4174855982.pdf

楼主:
晕死`变压器发不上来`

楼主:
骨架
额的一变压器,
气隙这里不大好处理
加载时候
变压器温升高
不晓是磁芯问题
还是啥毛病来者
本想磨气隙来的
后来变压器厂说
量小,不给磨,要给垫
漏感大。。。。
波形畸变啊

楼主:
看这变压器弄的。。。
哎`
其实里面的线绕的还是不错的`。。。。看起来蛮漂亮的
我本认为是那厂家用的磁芯不怎样
后来我问他
他说磁芯用的是TDK的
晕死
后来,又叫他重新打两样
温度能接受
但额发现磁芯跟以前温度高的不一样了
来叫他这样做
哪晓得,做回来的温度又上来了
MY GOD!
怎么办。。。
我电源弄好,就等这变压器了
弄不好变压器,我东西没法做啊。。。

网友D:
兄弟啊,线性稳压电路有你那样设计的,真是见识了

tyw给他找本书看看
自己找找TL431的典型应用也可以啊

楼主:
OO

哈哈
我这变压器弄的是反激式的电源
输出功率在130W
用的是EI40的磁芯
嘿嘿
线性电源啊
我这是弄的很简单的
还是可调的呢
大家就说说我那个VBE变化怎么解决吧

网友C:
晕死了,这还叫简单

不会用TL431就不要乱用

网友A:
楼主的图中,TL431实在是浪费了

用这样的较高精度基准,放大器应该用差动形式。单端的放大器,Vbe的温度系数已经把TL431的低温度系数全毁掉了。

楼主:
呵呵`
这样吧
我再发个图你们看
本来我那个431那`刚开始选的是2V的稳压管
后来发现2V稳压管工作不正常,就用431做。。。
你们说浪费
换思路吧。。。
发全图看`

楼主:
这简单吧
不简单 你们发个出来

网友E:
不明白C2 C4 容量的选择

请问这两个电容容量的选择是怎么考虑的?本人认为太大了.

楼主:
电源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5193232945.pdf

网友D:
C3,C4换一下吧

网友C: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