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能给我说下测电源要用到什么仪器??

楼主(2009-03-18):
谁能给我说下测电源要用到什么仪器??最好给我发个使用资料!谢谢各位老大了!真的好急!!

网友A:
如下

万用表、负载、示波器、差分探头、电流探头、钳型表、交流毫伏表等等

网友B:
电阻,LED

能测出有电没有。

网友C:
电子负载、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功率表

网友D:
电源分析仪

能测电流电压功率,两百块钱的0.05%级精度的万用表就很准
PF值,用指针表改一下也很准。
要深入一点,就要看相位角,谐波分量,满足IEC的规定,要分析到40次谐波.
再深入一点,就要到测试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