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自身功耗小的“场效应管”?

楼主(2009-03-19):
我做的一个开关电路,要求如下:
1.用场效应管去控制一个电压60V电流8A的电源的通短;
2.控制信号的电压为60V去控制场效应管的栅极;
3.要求场效应管在开启全导通状态下的漏极与源极的压降尽量的小;
4.目前,我使用的P75NF75场效应管的压降高达2.3V之上。
故此,特请高手帮忙选型能满足以上要求的且常用的场效应管?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电路要设计的对,确保是漏极输出

正确应用的话,任何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都不会高达2.3V 的

网友B:
明显连场效应管怎么用都还不明白

做高端开关的话P管而不是用N管

网友C:
徐公子这话不对

小功率管子,Ids*Ron>5V的,甚至10V的,都很多, 如

1N60: Ids=0.5A, Ron=11欧
AP01L60: Ids=1A, Ron=12欧
AP03N70: Ids=3A, Ron=3.6欧
IRF840: Ids8A, Ron=0.85欧
有一颗0.3A的,不记得型号了,Ron达30欧,在小功率适配器上用量很大

网友A:
但是LZ用的可是9.5毫欧,额定80A的管子啊,压降还2.3你说对吗

P75NF  N-CHANNEL 75V - 0.0095 ohm - 80A TO-220/TO-220FP/D

网友C:
哈哈

俺是说:"任何场效应管"这句

网友D:
贴电路图吧,估计是用法有错误。

9.5毫欧过8A电流应该是小菜,一点温度都没有。

N管也可以做高端开关,升压控制栅极就行。

网友E:
咋会这么大?lz电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

问题是输出方式错误;应为“漏极”输出。2楼很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