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开关电源(附图)有点小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18):
各位大侠,本人在做开关电源时,遇到一困扰的问题,我设计的是输出12V,功率为6瓦的单输出电源,片子用的是PI公司的TNY系列,可是在输出电压上老是有尖峰,尖峰的频率跟片子的震荡频率是一致的,希望各位电源高手能给以指点怎么把这尖峰消掉。这是原理图跟输出的波形图:

楼主:
图在下面

楼主:
这是高频变压器原端嵌位电路的波形图

各位大侠,问题是不是处在这儿啊?

楼主:
呵呵呵,传错了

这是原理图:

楼主:
这是输出电压尖峰图:

网友A:
显然是变压器初级产生的

消除的方法,可能有这样几种
加强滤波,输出采用多个电容并联,甚至采用两级滤波。
改进变压器绕法,可能需要加屏蔽层。
如果可能,去掉Y电容。
等等。
PowerAnts对此比较有经验。

楼主:
谢7楼,不知怎样可以让powerants给点建议啊

网友B:
这变压器做的够呛

阻尼振荡由两部份组成,第一部份那串幅度较小频率高的,是在二次侧整流二极管导通期间,次极交流短路,原边漏感与分布电容及Coss谐振引起,显然是漏感太大,做得稍像样的变压器,这部份只显现一个幅度不大的过冲;
第二部份幅度大,频率低的,是在二极管截止期间,二次侧开路,原边自感与分布电容及Coss(还有输出整流管结电容反射到一次侧的等效电容)谐振引起.这个需要加RC吸收,或直接用准谐振控制方式
而且占空比也太你,才0.1 磁芯利用率太低.电流有效值高,铜损大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powerAnts!

给困扰很长时间了,怀疑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又不是很确定,就在电路别的地方找原因,迷茫很久……

网友C(2009-06-22):
问下,我们要让厂家做高频变压器,需要提供哪些参数给他们,

网友B:
一般需要提供下面的参数

磁芯型号,初次级匝数,线径,初级自感,漏感,绝缘等级,满载温升

网友D(2015-04-15):
为什么PowerAnts 的回复看不了?

网友E:
解决问题的关键内容怎么看不到?野菊花能告知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蚂蚁好像被禁言了。。。。。。谁干的?

网友G:
PowerAnts做了错事,被惩罚了

网友H:
怎么样才信  要不你比也禁言

网友I:
先上传变压器参数图纸,你这个环路有问题。这小功率不是变压器没设计好,就是环路没调好。看你这波形这两者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