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PWM控制IC,老是死掉

楼主(2009-05-19):
在上电后不久,芯片老是死掉,排除ESD的因素,经过测试后发现电压尖峰也不是很高,为什么呢?

网友A:
死掉?什么型号?

楼主:
反激电路中用的

ICE3BR0665J,英飞凌的!经常发现挂了!请大家指点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漏感也正常

漏感正常!

网友B:
死掉是什么意思?
是工作一些时间后就不工作了?

楼主:
就是直接挂了的意思

工作一下子,IC就坏了!如果重新更换一下,OK,但是工作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C:
是不是说IC坏了?

还是说程序跑飞?程序跑飞的话,重新上电是可以恢复的。
如果是IC被烧坏,那么不是VDD供电部分出问题,就是IO输入部分有问题,排除一下。输入电压部分可以外接一个三极管隔离,看看是否有效果。如果程序跑飞,那么就按照正常抗干扰的步骤进行。

楼主:
呵呵,谢谢

正在尝试方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