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功率管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大家好,我是菜鸟,想问各位大虾个幼稚的问题。

 我想用功率管来控制 12V ,2A ,20W的直流电机的开和关,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头绪,那位大虾给指点一下,最好能有个图,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一下

下例中功率管偏大了点,你可选2SK704,705,若不需要反转,可只设计半桥.
单片机的机电控制 9页 0.5M.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0105715122.pdf

网友B(2011-01-27):
T大虾,这个H桥电路能直接用吗,查来下好像有专利保护啊,还有其他的思路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只控制开和关没必要用H桥,用一颗MOSFET就够了,电机上反向并联一个1N4001~7二极管即可

网友D:
控制电机的“开”和“关”,不需要控制速度的话,那就和控制一个继电器一样。

网友E:
这么小的功率,许多低压MOS功率管都可以

网友F:
单纯控制功率开关,用MOS好.不要用NPN管. 做实验的话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