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请问调试电源,怎么避免炸机?降低输入电压吗?

楼主(2009-05-21):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变压器参数要设计合理

炸机一般是因为一次侧反激电压过高引起的,这和输入电压大小没太大关系
主要是合理设计变压器匝数比和漏感

网友B:
炸机有几种情况

耐压,磁饱合,死区等

楼主:
我想可以限制输入功率,就算短路了,

由于电流限制,管子还是可以承受。这样可以保证管子不坏。

网友B:
没那么容易

源端是电压源,过流保护,一般是峰值电流检测

楼主:
因为大规模生产的时候,插件插反了,焊接短路,

以上这些情况都无法避免。特别像这种外协的pcb加工不大好,你无法控制。当然从生产工艺可以想办法,但是无法完全杜绝,我想有什么办法,即使出现情况,也让损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