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单片机输出的PWM方波电压放大至15V左右

楼主(2009-05-21):
频率100kHz左右,好像一般的运放不行啊~

网友A:
功率要多大?

MOS管三极管等等都行

网友B:
推挽方式的三极管可以实现

这种方式的PWM波形具有电流输入与输出能力。

楼主:
RE:推挽方式的三极管可以实现

推挽不能放大电压吧?

网友C:
你看看普通电视机电路。CPU输出0-5伏PWM,16BIT的。

只用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管,RC滤波,就得到0-33V调谐电压。

网友D:
那不是

表面上看,调谐电压与分频比有关,但那不是直接原因.调谐电压的变化,主要是靠相位差,跟CPU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