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电疯了

楼主(2009-05-29):
昨天做一个恒流源实验.
用了曾经买了一个18v6a的开关电源.

用的2脚电源线.没有接地.

结果是电源一开,一会又切断交流电.
怪事发生了:
我摸任何一根线都电的我手颤抖.弄得电路也不敢焊.一碰就电我.连开关电源的壳子都电我.
电少了以后,不颤抖了.骨节连接处剧疼.这是直流电??都怕了.....

网友A:
多半是Y电容惹祸

网友B:
可能是滤波电容两端没有并接电阻吧

楼主:
有可能.

从外面看就没看见那个电阻影子.

关电后,有时还能听见啪啪的声音.
比较郁闷.现在用一个小电源做这个电流实验了.不电我了.

网友C:
粘上图看看

粘上图看看粘上图看看

网友D(2016-06-06):
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开关电源,12V10A的 金属外壳的 !经常被电!开关管和大电容是两大危险点

网友E:
穿双绝缘好的鞋子

网友F:
电源坏了吧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