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温度补偿如何计算?

楼主(2009-05-30):
电源反馈经常将431和光耦配合使用,431的阴极和参考端之间接一电阻和电容对其进行温度补偿,习惯用4.7K和104。但一直不清楚为何要这样用?是经验值还是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规律?

网友A:
这不是温度补偿吧?

应该是对反馈的频率相位特性进行补偿。

网友B:
对阿,这种相位补偿网络的计算方法高手能不能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