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管自激开关电源的稳压管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09-05-30):
原理图中的稳压管有的是8.2v有的是9v还有10v,种类比较多,不知道选择的条件是什么?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与变压器激励绕组电压电流有关

与管子基极各元件数值选择也有关。

网友B:
初级线圈充磁峰值电流取样反馈内回路

从低通滤波器的对数幅频特性可知,当输入信号频率低于fh时,输出信号与输人信号几乎完全相同;当输入信号频率高于fh时,输出信号会大幅度衰减。

利用示波器可以测量Rs采样电阻上的信号频率,因此,选择低通滤波器的RC参数时必须要保证Rs电阻上正常的采样电压不能被滤波器衰减。

设计开关电源时,如果RC参数选择不当,使滤波器的上限截止频率fh偏小,导致正常的Rs采样信号被衰减,这样当负载增大时,PWM无法将控制脉冲的占空比调大,变压器会因为负载过重而发生啸叫。为解决这一问题,将滤波电容C的取值减小,进而提高fh,使正常的Rs采样信号通过滤波器,当负载加重时,开关电源可以很好地稳压,变压器的啸叫现象也没有出现。
http://www.2088net.cn/html/dianyuan/200903/02-1767.html

 相关链接:http://www.2088net.cn/html/dianyuan/200903/02-17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