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蚂蚁 功率电感

楼主(2009-06-02):
5V5A开关降压芯片输出上串的, 22U, 现在用的带屏蔽的,就那种黑色方块,12*12*8, 找过2个磁导率高一些绕线更少的,但大电流容易出现磁饱和.

大蚂蚁买那么多磁芯,电感,5A有没比这个12*12*8小一些? 能省0.1克都要省啊.还有指点下磁芯,电感的东东,谢谢.

网友A:
12*12*8根本就做不到22uH/5A,应该增加频率减小电感值

去找找主板上的电源方案吧,别说5A,就算50A都小意思

网友B:
5A的电感?!

哈哈,那线材可就相当的粗了啊,至少0.5平方。

哈哈,你绕不了几圈就。。。

楼主:
嘎嘎,老x,俺是0.1克都要省哇 12*12*8那个样板给批惨了

就一个DCDC芯片直接输出了,改个P频率.    要小要轻,作坊主还要便宜.

网友C:
关于功率电感

小黄用的这种,叫做气隙密闭型功率电感,质量好的一般是用镍锌材料制作,近年由于受成本限制,许多厂家改用镁锌材料,镁锌材料价便便宜,主要是用于电视机偏围线圈上,高频性能较镍锌差,饱合磁密比较低,而剩磁却比较大。性能比镍锌差许多。镁锌材料目前的用量超过了镍锌,市场上鱼目混珠,需要测试分析才能分辩,俺便上过当。

电感在电源中的作用,主要是滤波、储能,要求较低的等效磁导率,要么用低u的磁粉芯,要么用高u的铁氧体,开集中气隙。

要想缩小体积和重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工作频率,目前的低压功率器件,包括同步整流,跑300-500K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方面的低u磁材也比较多,我测试了市场上找得到的所有磁芯磁环,性价比最高的是铁硅铝,其次是-8的黄红环,损耗都很小

楼主:
刚又琢磨了个方案,提高PWM频率了,

电感改15UH 5A, 高度一定要限制<5MM, 还是没找到.

网友D:
LZ说的这个是电源滤波扼流圈,

    用于平滑整流后的直流成分,减小其波纹电压。线圈中电流包括直流和交流两部分,其中直流电流是主要成分。

    电源滤波扼流圈的电感量随直流磁化电流的增加而降低,这是由于随着直流磁化电流的增大,铁心越来越达到饱和状态。如PowerAnts所说,在铁心磁路中引入非磁性间隙可以减小电感随直流磁化电流增大而产生的下降量,对应于给定的直流磁化电流,具有一个最佳的非磁性间隙,相应于这个最佳间隙,电源滤波扼流圈可获得最大的电感值。

    根据你功率电感的电流值5A,找到最佳气隙长度,可以得到最大电感值。难点是你要有积累的数据资料,如果没有,你需要自己做实验画出特性曲线。可以用铁氧体磁心,钼坡莫合金粉末心,铝硅铁粉心,羟基铁心等逐一做测试,就能找出符合要求的铁心规格了。总之,你得做实验实测。

网友E:
LZ这个是储能电感吧……

楼主:
就扼流的, 去打劫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