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的业余制作

楼主(2009-06-22):
升达电子 www.138dz.com 是一个综合性的电子技术网站,致力于单片机及电子技术推广,网站免费为广大爱好者准备了实用的单片机学习教程配套参考源程序、单片机多媒体教程资料、电子制作套件、单片机制作套件、收音功放套件、数字钟套件、无线对讲套件等!

家用功放机大都采用环形变压器供电。环形变压器有漏磁小、转换效率高、频率响应宽等特点,可以提高功放机音质。如果环形变压器烧坏,又买不到原配型号来替换,那只有采取手工绕制的方法来复制。下面介绍手工绕制的方法,当然我们还是建议你尽量购买厂家生产的环形变压器。

1.拆除旧绕组
用剪刀将绝缘纸剪破后即露出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次级绕组线径通常较粗,在实际维修中极少见到有烧坏的情况,因其匝数不太多,故可一匝一匝地拆了以便统计匝数。多个次级绕组均可采取类似方法边拆边计匝数。初级绕组线径较细,烧坏的情况较常见。由于初级绕组的匝数多在千匝以上,加之绝缘材料被烧熔后附着于线匝上,若仍采用上述方法来统计匝数,显然是很麻烦的。快速处理方法是:用剪刀沿圆周上中心线将初级统组线圈一层层剪断,然后将剪断的线圈剥离铁心,再数出根数即得总匝数。

2.对环形铁心进行绝缘处理
环形变压器的铁心通常用优质高导磁率硅钢带卷制而成。当初级线圈烧坏后,浸有绝缘漆的环形铁心的绝缘层同时会不同程度地受损,在重新绕线圈前应进行浸漆处理。方法是:将环形铁心浸在绝缘漆中,数分钟后取出晾干,再在烘箱中烘干。然后在内外圆周上各粘贴一层胶带,再将玻璃纸划成宽约2cm的条状,将铁心包裹卷绕一层,并用双面胶带粘连接头。

3.线梭制作
为了便于手工操作,必须制作一种专用的绕线线棱。笔者设计了一种“工”字形的线梭,如图2所示。它可用塑料薄片或不锈钢薄片加工而成,可取为单股线匝周长的8倍左右,宽度小于环形铁心内径2cm左右。这样的线核不仅穿绕方便,还可减少穿绕次数。显然,漆包线在线梭上绕一圈的长度为单股线匝周长的8×2=16倍,若采用双线并绕,线梭上每一圈漆包线就可在环形铁心上绕32匝。以影皇AV-228专业功率放大器为例,其环形变压器初级线圈为1068T。双线并绕为534T,因而在线梭上绕534÷I6≈34圈漆包线就够用了。

4.绕制线圈
先绕初级绕组,取和原线径相近的优质高强度漆包线,双线并绕在“工”字形线梭上,圈数满足要求后剪下。将双线头用双面胶粘附在环形铁心的外圆周上,使线梭在环形铁心的内孔中穿绕,如图3所示。一层线圈绕好后,刷上一层绝缘漆(有利于线匝定位及绝缘),并用玻璃纸包上一层,再绕第二层线圈。绕好后,将两线圈的头尾相接使其串联,另两根线头用软皮线焊接引出,并做好绝缘。在初级统组上加一层层间绝缘纸后再绕次级绕组,绕制方法与初级绕组绕法类同。

   当所有绕组绕制完毕后,将环形变压器放入恒温箱中烘烤一段时间,以使绝缘漆干燥。再在最外层用一层较厚的绝缘纸包好,环形变压器就制作完成了

 原文地址:http://www.138dz.com/news.asp?NewsId=422

网友A:
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要用环形变压器,成本高,绕制困难,还要用。

网友B:
环形变压器的优点

等效磁路最短,励磁电感量大,励磁电流小,工作磁通密度大,线包表面积大,热阻小,故而温升小,过载系数大

最大的缺点:因气隙很小,剩磁大,如上电时产生的磁能方向与剩磁同方向,则很容易瞬间饱合,在半个周期内引起较大的冲击电流,引起跳闸
绕制上面,现在已经流行自动环形绕线机,跟缝纫机的线索类似,先计算好线长,将漆包线欲先卷入线梭,然后机械穿绕,速度十分快,现在已经可以绕几mm直径的磁环,售价约4-20W之间.

网友A:
我总觉得,这种变压器的性价比不如C形铁心变压器

网友C:
呵呵,maychang,你以为C形铁心变压器便宜啊?

那个也是需要专用设备才能加工的,山寨小厂只能去买别人的铁心

网友B:
C型需要将冷扎取向钢带卷绕成型后切开

而且要保证切口十分的平整,工艺也许不简单.

现在有一种R型变压器,由整条特殊形状的钢带卷饶制成,类似于C型变压器未切开之前,但它的铁芯截面积是圆形,扣上带齿轮的股架后,直接由绕线机绕线,具有C型和R型的优点,十分不错

我也只是了解,并没有接触过它们的生产工艺,认识上面也许有误

网友A:
R型变压器生产工艺就是如 PowerAnts 所说

C型变压器铁心是先卷绕,再切开,然后磨两端面。

从绕组绕制工艺上,C型最简单,R型复杂,环形更复杂。
从铁心生产工艺上,环形简单,C型增加切开和磨平,R型硅钢带宽度为正弦曲线,最复杂。

网友D(2009-09-19):
大家对环形变压器的生产工艺不太了解,其实环形变压器生产是很方便的,现在的绕线机也不要4-20W,1.6万元足够了.说一些山寨小厂只能去买别人的铁心 ,试问,做高频的和做EI变压器的,自己做铁芯的有几家呀?有朋友说环形变压器因气隙很小,剩磁大,如上电时产生的磁能方向与剩磁同方向,则很容易瞬间饱合,这就象马达通电停到死点一样的那样巧合,多吗?本人专业做环形变压器,有需要了解的可找我: transformer076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