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3895控制的50V~100V连续可调的恒流电源

楼主(2009-06-22):
输出电流恒定,电压50~100V连续可调,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和电压反馈端引脚EAP链接的PI调节器的给定参考电压可以做到如此大范围的参考电压变动么?

网友A:
只需要变化二倍

应该很容易。

楼主:
还有一些疑问,请指教

既然是电压反馈,那当然是保持输出电压恒定了(这样理解没错吧),那怎么样可以做到100A输出电流恒定,版主给个指导方针

网友B:
电压取样改电流取样,额外加个过电压保护

楼主:
蚂蚁大师说的是采样电流信号,不是电压信号?(是不是用CS引脚检测原边电流来实现?)
那实现电压50~100V连续可调的这个调节器应该与芯片哪一个引脚相连,还是EAP么?

网友A:
应该对负载电流采样

既然是要恒流,那么输出电压将由负载决定,你不能控制。

楼主:
有道理

明白了!谢谢两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