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1.一个400V变(2V:12V:12V)的横式骑马甲变压器,功率5VA。其中的两个12V用来整流稳压成电源用的直流12V,2V用来测量。现在的问题是 当直流电源那路负载变化的时候 变压器的 三路输出 都有压降 且负载不一样压降不一样,本来想用单独的一路2V来测量应该不会有了结果还是有。请问各位,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喃?
2.一个小体积的变压器(8*14) 输入本来应该是220,但是 现在要输入400V,所以变压器厂家将原级线圈匝数增加,但是现在实际使用 发现原级烧坏的可能性较大,几十分之一。请问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考虑成本 变压器骨架是不能增大了。。。

谢谢

网友A:
1、没有办法。
变压器初级电流增加时也有压降,这个压降必反映到用于测量的那个次级。
变压器容量较大时,此现象较不明显。要比较彻底解决,应该用两个变压器,一个用于供电,另一个用于测量。
2、这样的变压器烧毁,是材料(漆包线)和工艺问题(乱绕而不是平绕,接头的处理等)。你的供应商绕制水平不行。

网友B:
都是贪便宜惹得祸,

1、变压器电压调整率差,原因就是线圈导线细了,铜阻大,输出电流上升时输出电压必然下降,负载越重,电压下降越多。主要是厂家想节省成本,或者你们把低功率变压器用在了大功率上。

2、为省成本改造小体积的变压器,用在大电压下不得不增加匝数,可能窗口装不下,厂家偷偷减少了匝数,某些磁特性不好的铁心饱和短路,所以烧了。

电源很重要,在这上面节省成本得不偿失,哈哈。

www.armecos.com

楼主:
谢谢 二位

已经把烧坏的变压器发回厂家,分析到底是绕制还是饱和的原因。用小的变压器就是因为电源变压器有压降,所以搞另外一个用于测量,结果小的老坏。。确实是有点贪便宜了。。。。

网友C:
大变的问题不好办,小变问题有简单办法

  厂家肯定能解决问题,但价钱问题到你的BigBoss处就不一定好解决。
  建议小的改回稍粗线,但初次级匝数改为 1:1,并且需厂家保证匝数(拿回来捅36V或干脆220V测试),然后初级加限流电阻就可以用了(400V输入时初级电流用一两瓦的电阻限制为两毫安,次级加1K取样电阻并一个5V的双向TVS保护;嫌大功率电阻贵或占位置或不好买可以用十来粒普通贴片电阻串并联代替,记住要多串少并,比如十粒的两组五五串再并,另外满量程初级电流不要过小,某一般是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