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源

楼主(2009-06-24):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源输出的电压,从12~24伏,电流0~3A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源?

楼主:
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种带一些专门信号线的电源,提供一个接口给外面的设备对电压的输出进行调节的,最好是数字接口。

网友A:
有这样的(数字接口)电源,但不知道是否有你要的规格

楼主:
to maychang

我的要求不高,电压的输出在12~24V之间,可以通过数字接口或者模拟接口进行实时调节,额定电流输出最好能达到5A,不能低于2A,纹波低于200mV,效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价格不能很高,最好是150块钱以内。

网友B:
汗~~~ 150块钱...

网友A:
150块钱以内,绝对没有

网友C:
这个没话说

市面上不带数字接口的30V5A可调电源也不止150了
有些接口板的价格就已经是N个1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