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灯里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9-06-25):
请问一下图中的c3为什么正极接地?有哪位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A:
VT2的发射结,是个二极管

L2的感生电动势经该二极管整流,对C3充电,极性即如图中所示。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好,灯的寿命短,

没有功率因数调整,灯丝预热时间短,启动电压大,所以千万不要这么用,小心上当。

此电路成本比较低,灯寿命短可以多卖几个灯管,哎,为了低成本粗制滥造到如此地步,为了多赚钱不惜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消费者。更不要说什么绿色环保,节能减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