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廉价高效的小功率隔离DC/DC

楼主(2009-07-02):
    就做隔离,其它保护之类的不需要,隔离等级 >1500V,效率最好>85%

    输入范围5V~12V,输出等于输入,最大功率10W。

    有两本关于DC/DC的书,还有很多从网上找来的资料,没时间调试。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谢谢!

网友A:
10W功率不算小了

网友B:
建议找TDK的PC44磁芯及贴片骨架

国产的可配贴片骨架的小磁芯,频率上不去,如果是双面布局的话,插式PQ2216国产磁芯具有最佳性价比,单价2块5,这磁芯出20W都不是问题。
定变比隔离变换器,即电子变压器,通常有推挽和全桥两种拓朴,自激/它激都行。

网友C(2022-02-09):
如果采用PCB 变压器, 无磁芯,  功率1W 的,有推荐方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