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伏安问题

楼主(2009-07-03):
下面是我对变压器的几个看法:
理想变压器就是一恒流源,无论电流多大,电压恒定为一值;
实际变压器在额定功率内可以视为一恒流源,当电流与额定电压的乘积P=UI达到额定功率时,此后若再增大负载,使P>UI(额定值),此时电压将变低,若保持此状态不变或继续增大负载,则变压器将会烧毁。

我想问下我对变压器理解的上述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变压器的伏安特性该是怎样的一个函数?或给推荐些有关变压器的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下我对变压器理解的上述观点是否正确?

全不对。

楼主:
回楼上

哥们,都不对的话能不能给我个答案

网友A:
关于变压器工作,这里不可能写那么多

参考任一本电工学教材。

网友B:
看上去很唐突

网友B:
恒流源,无论电流多大,电压恒定为一值

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C:
恒流源,无论电流多大,电压恒定为一值

从语文的角度讲也不对啊
恒流,当然不管负载多大,电流都不变,电压从0到无穷大都可以
恒压,当然不管负载多大,电压都不变,电流从0到无穷大都可以

楼主:
服了

一时笔误,写成了恒流源,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各位大人,明白指出不就完了,至于吗?
不会或是不想回答就闪一边去,认为能够回答的就说说,最讨厌那种找别人毛病以提高自己之人

网友A:
这位,自己搞不清楚,还这般诋毁6楼7楼

能学到什么?

楼主:
服了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

以后绝不会在此论坛上发帖,回帖!!服了

和当年的深度一个样

网友D:
靠,还有你这种人!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
***************************
这句话应该问你自己。

以后绝不会在此论坛上发帖,回帖!!服了

和当年的深度一个样
***************************
好像别人多怕你不在这个论坛发帖回帖一样。

网友E:
这样的也就这个样了 还计较什么啊

他这样的也就这个样了 还计较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