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45V20A可调电源电路

楼主(2009-07-05):
是用来做电动车电机调试用的,我想用电焊机做交流输入,功率管用P75NF75

请高手们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焊机作交流输入?

你直接用氩弧电焊机行不行?

楼主:
谢谢2楼朋友

氩弧电焊机我们没有,但电焊机我们常用.

网友B:

电焊机与电源是不一样的,电焊机相当一恒流源,只是焊接瞬间电流大,之后电流基本稳定.
如果是自已用买一台可调电源就可以了,价钱也不贵.

楼主:
谢谢4楼

可调电源,我找了没有那么大的,我手上有1.5KW的变压器,想找一个可调电路,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