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L电平控制恒流源

楼主(2009-07-07):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由运放和大功率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其中RL为负载。
现在要求用0-2MHz的TTL电平来控制恒流源的通断。
用13003这样的开关管能实现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要13003工作在2MHz

有点难为这小管子了。
LM358更办不到。

网友B:
深刻体会

LM358更办不到。

网友C: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倒是有简便的方法

用一个高速MOS并在RL上去切,恒流源的带宽可以比较低, 还用LM358+13003

楼主:
谢谢大家

刚开始不知道控制速度要这么高的。顺便说下,后面接的Q1是个功率管3d200。

请教PowerAnts,并高速mos这种方式会不会对负载造成影响,该接什么保护措施么?

网友C:
你的负载是个啥?

要用到2M的恒流源? 说不定是要求没搞对

楼主:
e...

据说是个半导体激光器.....

网友C:
这个就不了解了

网友B:
激光器用不到这么搞的吧

1M就够了吧?

你就关断负载就行了.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发现用晶体管串关不断负载,现在用mosfet并试试看

网友D:
控制基准应该方便多了

楼主:
控制基准运放和功率管都要换成高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