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发热问题

楼主(2009-07-12):
我用的是LM2937的电源芯片,输出电压3.3V,压差有6V左右。电压输出正常,就是片子有点发热。温度估计能达到40度左右,不影响工作,但是别人用这个片子就好好的 ,不发热。求高手给我点改进的建议。谢谢!

楼主:

U5接的是TVS管。

网友A:
P=U*I

电流多少,算一下功耗不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热了。
TVS也不是这样用的呀

楼主:

谢谢lyjian
TVS管是画反了
只是一直没改过来

网友B:
估计别人的负载比你的轻,

或者散热比你的好,当然就不发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