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逆变电源的输出检测问题?

楼主(2009-07-15):
刚开始接触逆变电源,请教一下这个输出电压电流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测的?

比如想得到一个稳定的220V正弦波电压输出,一般是检测瞬时值,还是检测峰值?或者有效值?

还有电流一般怎么检测,用hall传感器吗?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至少,先要带上一定负载

负载应该有多种:电阻性、带感性、整流性,等等。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如果接近正弦,那么量峰值或有效值或平均值都可以,误差不大。如果波形很不正弦,需要检查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或设计本身就错误。
电流可以用任一种交流电流表测量。

网友B:
问的不专业

  如果你电流不是很大,就用电阻检测好,如果大你不控制成本你可以用霍尔,如果控制成本你就用电流互感器。
 关于电压你可以电阻分压来检测,也可以用工频变压器来检测,关于电压检测峰值还是有效值,那要看你检测用来干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