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开关管子13007选用是否合理

楼主(2009-07-15):
我公司一客户在附件的线路图中,开关管用13007/TO220开机测试出现炸管,老化4小时炸管更厉害,
若用13009/TO220就基本解决,但在老化时还有个别三极管下面的PCB出现发黄现象,表明温度较高,具体温度不清楚。

备注:
1、老化条件,带10欧姆负载通电4小时
2、13007/TO220 集电极电流IC=8A 集电极耗散功率=90W;13009/TO220 集电极电流IC=12A 集电极耗散功率=100W,

帮我分析一下,附件电路是否有异常?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516291885.pdf

网友A:
 好像振荡部分有问题

网友B:
效率低

C4使效率降低,13007发热严重,建议去掉。

网友C:
不明真相的人路过帮顶

网友D:
问个问题!

图中变压器原负边之间加一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我在其它电路中也有见到,这样做不是降低了变压器件隔离性能吗?能解释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吗!先行谢过了。

网友E:
C4是可以不要的。

原副边的电容是使原副边交流共地,
对emc的杂散发射有好处,似乎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