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帮看看这个不正常的波形

楼主(2009-07-16):
如图,一反激电源,10W的``Vds上的电压波形,在关断那里有个很短时间的打开...
请问这应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若在控制芯片的FB脚跟地之间加一很100NF左右的小电容,则该小打开消失,但电源波形就变成了完全的矩形波了...
如下图```

楼主:
加小电容后波形...

网友A:
上全图吧,原理的

楼主:
来人看看啊``````我找不到问题了```听说这样的现像在反激式电源里比较常见啊````

网友B:
估计电源反馈环路反应过快。。。

或者是你的滤波电容高频特性不好,要并个瓷片电容,
俺是电源的门外汉,猜测的。。。

楼主:
不行的```我都用过好些法子了```本以为是变压器漏感大造成的``但后来我作测试```1.8mH的变压器,漏感大红在20uH,
根本就不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原因。。。。
上面说的我若在FB脚加一对地小电容,虽可去掉那个不良波形,但会造成的我电流稳定性上出毛病,有时电源会启动不起来,另外我电源的一路5V输出在带载时候,会出现电压波动的现像。。。
不加那个小电容,又会出现功耗的增加。。。。约有一W的增加。。。
现上传电路上来```来个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
补上波形

楼主:
这个为反馈脚加电容后的波形

网友A:
没看见有FB脚

网友B:
感觉是原边芯片的电路有问题

感觉是原边芯片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IC是内置MOS管的```很显然管子在关断时候 出现了不该有的导通情况。。。
IC控制内部在误动作。。。。这个误动作是要有触发信号的。。。
不知道这个触发信号是从哪来的,又该怎么样去消除呢?

网友B: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多说两句:

这芯片没用过,也看不清楚型号,就不研究了;
感觉可以从芯片的供电脚和PCB走线去查找原因。。。

楼主:
我这芯片不是原边控制类的````
我的反馈是用431跟光藕做的反馈

楼主:
再说两句,像这样的现像,若是PWM芯片加MOS管两者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应是MOS管的结电容造成的这样问题,可我用的这个方案是内置MOS管的,我在想,为何内置MOS管的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两者之间到底有何联系跟不同?
像LS的所说若是PCB走线的问题引起的,那就麻烦了。。。IC的反馈脚应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望版块的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C:
注意到两个波形的频率没有?

后面那个似乎比前面的频率高了一倍。
这样一来那个窄脉冲应该是正常导通,不过由于反馈速度跟不上一致导通脉冲一宽一窄。其平均导通宽度应该是等效的。
一般来讲用光偶做单脉冲反馈速度肯定是跟不上的,不如平均采样。但105的电容太大了,影响电源的负载特性,感觉把这个电容减2到3个数量级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105的电容若减小那么大,会导到电源不能正常启动,那是个软启动电容
电容值我用过好几种,最后定在105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
那个频率是一样的,我只是弄了下调频的地方

网友B:
还没高手来帮忙啊?

要不到芯片的厂商网站上面找找相关应用**?

楼主:
哎```5V波动```很奇怪,后面加有LDO,就算交叉调整率没弄好,也许我该查查后级电路,
但说真的```那个波形中间的短时间的导通让我很纳闷

网友D:
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不匹配

 你的光隔的原边导通不够充分,提醒一下Protel99里面的PC817的库3,4脚好像是相反的

网友B:
给楼主一个电路,别的网友的

瞧瞧有啥不一样的。。。

楼主:
不一样的多了```LS的这个是置MOS管```可以调的地方比较多

楼主:
单路输出的电路,能做到输出很多稳的`

网友B:
除了管子外置,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楼主难道就不想想,原理都一样的,为什么图纸会差别这么多?
像我21楼图纸的R6 C10,还有C2 C5 C6,你的图纸上为什么没有?
你的电路更像个理论上的原理图,而不像是实用产品。

网友E:
我怎么感觉像振铃。

网友E:
从吸收回路上搞搞,或者可以解决。

楼主:
好久~没上来看看了~坛子改版了`

那个问题,我最后还是在FB脚位加了小电容。。。。、
后级5V的输出我另做了改动,不会出现电压下掉的现像了`

网友F:
hehe  环路问题啊  好好看看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