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环调制?

楼主(2009-07-23):
以前的电源很多都是单环调制的,现在很多电源都采用了双环控制,比喻说恒压输出的一台电源,外环电压反馈取样,内环原本电流取样,为什么呢?一个外环就可以保持输出恒定电压了,加这个内环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调节输出电流?

网友A:
两个反馈环,传递函数不同

速度不同。
并不是要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
哦,那请问这个电流内环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弟肤浅,还请大家指导

网友A:
画图很麻烦,不如把你看到的双环反馈的图贴出来,对着图才好说。

网友B:
电流环的反应速度是电压环不能比拟的,可以在电压变化之前就起到稳压的作用。
因为对于电容来说,电流是电压的导数,你想想,是原函数变化快,还是导数变化快?

网友C:
加入峰值电流控制以后   等效于引入了一个前馈  提高了动态响应的速度

可以控制系统初级的电流   防止由于电流的突然增大导致系统不稳定或者损坏

给外环(电压环)的系统的等效传递函数的降低系统介数,减小外环控制的难度。

网友C:
上传一个简单的图

网友C:
单周期控制(cbc)  理论上没有延迟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