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使用!

楼主(2009-07-24):
dc-dc电源变换时,17V电压输出,在实验中输出滤波电容采用了100uF/16V的AVX电容,后来按照此值生产了一批电路板,连续工作老化了四五天,均未出现问题,但是由于设计上电压超过了额定值,所以比较担心在后续会出现电容击穿短路的情况。那位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续这一批板子上的这个电容会不会出现击穿并短路的情况?万分感谢!

网友A:
绝对会出问题的!

网友B:
一般铝电容要有50%的余量,钽电容要有10%的余量

网友C:
居然超额是使用

只能说你强了
虽然AVX的电容质量没得说
但是也不能这样用啊
老老实实的留余量啊

网友D:
老化的时间太短

你老化的时间太短了吧,一定会出问题的。用25V的吧

网友E:
唉,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找事

网友F:
钽电容也最好选一倍余量

最好选择35v的,什么牌子都一样,AVX,KEMET,Vishay也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
建议改器件

你选此电容主要两点不足,
1.钽电容耐压需降额到50%,包括峰值电压。
2.钽电容选型时考虑CV值,一般不要超过700。
另外不知道有没考虑温升?最高使用温度需比额定温度低20。

AVX标注电容耐压时往往会考虑产品的成品率,可能99.9%的电容耐压在20V以上,而0.1%的刚刚在16V,那你老化的样本数就要选的足够多才能发现问题。

建议改器件。

网友G:
一定要换器件的,耐压要35V的

网友H:
钽电容最好按标称的耐压50%使用,你竟然还敢超额用,只能

网友B:
有次焊错了低耐压的钽电容

  上电正常,突然脑袋短路想摸下各元件温度,结果摸到钽电容就炸了,拇指和食指间连接部位脱了一层皮,算是轻微伤.
  是7343的钽电容.市售钽电容经常是打磨过的,四个角圆形不锐利,横条标志极淡,正品应该是深棕色

楼主:
有十几台机器没有更换,已经使用了3个多月了,想观察下后续是否还有爆掉的风险。谢谢大家的建议,但不知道有没有谁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网友I:
这种地方最好就不要用钽电容,钽电容击穿后会燃烧的

网友J:
别观察了,在一般电源应用场合,铝电解比钽电解好多了。我一般也就在信号调理电路用钽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