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推荐一款好的电流互感器吧!

楼主(2009-07-24):
(无正文)

网友A:
工频电流互感器?

这是标准产品,到卖电工器材的地方去买。

楼主:
re:2楼: 工频电流互感器?

是啊,就是用来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电感直流电流的,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B:
一无所知的话就先随便买个回来用一下看效果

行,就定它,不行就换.

网友C:
请参考:www.clent.com.cn KT03 0-30A

网友A:
回3楼:
“是啊”
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电感直流电流,不能用电流互感器检测,需要采用其它方法。比较简单的是在输出端串联电流取样电阻测量其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