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隔离运放价格昂贵,请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09-07-25):
有人建议用运放+AD转换器代替隔离运放,隔离部分放在数字量上。
不知道怎样将数字量进行隔离?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先A/D,最好是同步串行输出

用光耦传输数字量,再D/A。
显然光耦至少要用两个,一个传输数据,一个传输时钟。

楼主:
re:2楼: 先A/D,最好是同步串行输出

谢谢,您的回答总是这么有激情!这样的话就只有用单独的A/D和D/A了,不能用单片机内部的。

网友B:
如果你仅需要传送模拟信号,而不需要数字化

那么建议还是采用模拟隔离方式来解决,可以采用线性光耦+运放实现,性能大概是INL约0.02%左右。
如果需要将模拟信号数字化的,那么最好采用数字隔离。
现在选用一片带AD的MCU应该比单纯的ad芯片要便宜。

楼主:
re:4楼: 如果你仅需要传送模拟信号,而不需要数字化

谢谢!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