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O7637-2,应付最高等级脉冲五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26):
    上周做ISO7637实验,只有脉冲5未通过,其它都没问题,请教有经验的朋友,有什么解决方案?谢谢!

    24V供电系统,原来设计的过压保护是36V,长时间加到60V,器件不会损坏,电源恢复后能正常工作。(过压保护MOS管用的是150V的)

    ISO7637-2中,按最高等级标准,脉冲五的峰值174V,周期350ms,我的高压保护给打坏了......

楼主:
损坏的器件有

    共模电感,漆包线已击穿,短路
    TVS管,坏
    MOS管,坏,原来36V可关断处于过压保护,现在不行,一直都通。

    电源部分的其它器件,包括DC/DC,都还正常。

网友A:
这时候电流太大了

TVS是在MOS管前面还是后面?
画个电路示意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