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波形,请各位大哥帮我看看

楼主(2009-07-27):
小弟用全桥做了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副边波形如下:轻载的时候是第一个波形,加上较大负载的时候波形变成第二个,而且是从波形上的尖脉冲处变化的,是怎么回事?是否是占空比丢失?尖脉冲怎么消除?

网友:
应该是谐振

应该是谐振,跟变压器的漏感,分布电容,开关管的电容等有关。

楼主:
re:2楼: 应该是谐振

我的变压器磁芯是EE65,采用直径1.2mm的漆包线绕制的,原边双线并绕,匝数8,副边三线并绕,匝数3,输入电压70V~110V,输出电压24V,输出滤波电容5×470uF=2350uF,电感20uH左右,轻载时一切正常,重载时就出现以上情况,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振铃,加RC吸收

楼主:
re:4楼: 振铃,加RC吸收

加RCD电路?瞬态抑制器行不?加在原边还是副边?另外占空比丢失怎么办啊?

网友:
找知名的变压器厂家定制变压器样品

找知名的变压器厂家定制变压器样品,并加电路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