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纹波低频反比高频低?

楼主(2009-05-13):
 本人研制了五台大功率的开关电源25000A/18VDC输出,给北方一集团公司采用,试验结果是:比对方原先的20000A/18VDC的可控硅整流设备在同样负载下条件下,省电23%,但是都未带滤波器的情况下,客户用示波器看结果是高频纹波40%,可控硅4%,为什么?哪位工程师能帮在下解释给客户?

网友A:
高频滤波受器件参数的影响较大

这时要考虑电容的ESR、ESL以及电感的内阻和磁芯工作频率等,系统设计也更讲究,甚至PCB布局走线都有明显影响。

楼主:
工频也是有一个自身内阻和感抗,为什么与频率高的反而纹

王工:我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工作30KHZ在输出的连接中已有内阻和感抗了,相当于有一个小滤波器了,而工频也是有一个自身内阻和感抗,为什么与频率高的反而纹波高呢?

楼主:
只是不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我说的都是实际中的问题,都是鞍钢中的整流设备,现已使用了近一年了,新上了一个设备厂长来检验我的设备作评估。只是不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B:
电镀电源?雷人的指标哦

你是方波,人家是正弦波,你高频,人家低频,同等条件下自然你纹波大

网友C:
你给出的就是个脉冲电流,肯定纹波大了

你加了滤波电感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