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PWM控制器输出恒流,求方案

楼主(2009-05-26):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是输出恒压的,比如通过TL431调整输出电压
但我现在有一个恒流应用,想直接通过PWM控制器输出恒流
这个恒流源会驱动数量可变的LED,当然要求LED数量多时电压输出高
LED数量少时电压输出低,但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750mA。电压变化范围从10V到35V可调。
大虾有什么样的好方案,用哪种芯片加何种反馈方式
这方面本人没有经验,还请大虾帮忙。

网友A:
作LED照明还是背光?

你是作LED照明还是作LED背光?
LED应该是恒流驱动,由PWM信号控制亮度,不是你说的PWM控制器输入恒流
恒流驱动芯片有很多种,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作LED照明用

但又不是专业照用,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我们用7个同颜色LED串在一起作为一个回路
但是不同颜色的LED压降不一样
又不想把压降都降在恒流用的MOS管上面
这种情况下希望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变的
即,在高电压LED(白色)的情况下开关电源输出高一些
在低压降LED(红色)的情况下开关电源输出低一些
这样可以实现LED通过的电流是一定的,但效率不会因为LED颜色不一样而降低。
感觉一些专业的LED驱动器如PT4115不怎么适合。

网友A:
PT4115是不合适

你说的PT4115是降压型恒流源,你用的是7个LED一串,如果输入电压是5V或12V的话,必须用Boost恒流电路。
恒流驱动就是电流恒定,跟电压没关系。这方面我们做过试验,一串LED,把LED逐个短掉,也就是输出电压不断降低,输出电流还是恒定的。

楼主:
PT4115需要接的线多

因为我电路里有五串LED
如果用PT4115就要有十根线,加上风扇线和热敏电阻的线有十几根线
不合适
好像其它的LED驱动器如DD311用五根线是可以的,但好像贵一些
所以就想做一个压降能适应LED压降的开关电源。
请King1999大师指教。

网友A:
指教谈不上

来这个论坛就是来学习,大家有问题相互讨论,相互学习。
我也是做LED驱动方面的工作,因为不了解你的具体要求,所以没法给一个确定的方案。
不过,可以给你推荐几个芯片,是我们在驱动LED方面用到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前面是型号,括号中是厂家:
HV9911,HV9982(Supertex)
MC34844(Freescale)
TPS61500(TI)
其实还有好多家也有这方面的芯片,你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网站查找。包括上门这几家,还有相关产品可以参考。
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网友B(2009-07-03):
我们有这样的IC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原有电压输出的DC-DC基础上,加入限流单元、恒流控制单元,热保护单元等就达到了你想要的功能了,集CC、CV、OVP功能,如觉得合适,可联系资料,样片:Hill77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