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 -3.3v LDO

楼主(2009-05-26):
各位大侠,请问用AMS1117-3.3能不能将4V转换为3.3V

网友A:
4V 太低了。。。恐怕不行。

网友B:
1117是双极型工艺,最小压差是1V

网友C:
asfasdf

1117最大的压差要1.4V才行,可以选择Cmos LDO或DC-DC才可以做到.

网友C:
dsfsdf

搞错拉,1117设计时输入输出最小压差1.2V以上,最好1.4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