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变压器并联输出电流

楼主(2009-05-26):
很弱的问题啊。

有三台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并联在一起三角形接法(AB BC CA),然后接整流桥与中心抽头组成整流电路。

问题是:这样接法后输出电流怎么计算?是三台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叠加吗?还是别的算法。谢谢了。

楼主:
咋回事啊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想说还是不屑说呢。

给个信行不。

网友A:
看不懂啊

网友B:
怕是要冒烟

楼主:
怎么可能冒烟呢

那就简单一点的。

三个变压器并联使用。总电流怎么算,总功率怎么算?

网友C:
完全相同的话初级并联一起,次级并联一起,则没有问题

但又哪来的“三角形接法”?

如果初级用三角形接法,而刺激直接并联,那当然是冒烟啦

网友D:
三个变压器由于工艺,材料和参数等因数的不同

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输出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型号相同也会有误差,
这些误差就会产生内耗,这些内耗是与三个变压器误差有关.总电流和总功率
会小于三个变压器之和.
三个变压器并联使用要加平衡电抗器,

楼主:
理论上就行

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环境是理想环境。

总功率是不是三个变压器之和?
总电流是不是三个变压器电流之和?

楼主:
补充一下

初级,三角形接法。
次级,中心抽头连在一起做为一极。其它出头接整流管后并在一起做为另一极。

网友B:
还真是三相输入

问题复杂多了。
这样接,输出与滤波电路有关,不同滤波电路输出电压会不同,但无论何种滤波,总输出功率由三个变压器平均分担,但每个变压器传递功率并非总输出功率三分之一,而是比总输出功率三分之一要大一些。
各变压器输出电流平均值为总输出电流三分之一,但有效值不是,比总输出电流三分之一大。

网友C:
9楼的图没问题

不过要注意二极管的耐压哦

网友B:
看错了看错了,次级没有短路

11楼回帖已改正。

楼主:
就是没有问题喽

就是总的输出电流是三个变压器叠加之各呗。